三菱FX3GPLC浮点做减法,如何减去一个常数,如下图示,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7-14):
我做的就是一个采集温湿度数据的程序,为了保证精度,所以要保留小数部分,现在就卡在这了,不知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求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常数K45改成E4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常数K45改成E45就好了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把常数K45...

D20其他地方有用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D20就这一处,其他地方没有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换算全部用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E45可以的,现在就问题已找到,原因是我一直用的是在线写入模式,在线编辑程序只在电脑里面,在线写入PLC后就好了,非常感谢你的的帮助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看不到看看吧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把常数K45...

类似这种四则运算,数据类型要统一,否则计算出来会影响计算精度,还有时候会丢失一部分数据或者超过存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谢谢王老湿,我感觉我又学了不少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作为一个工控爱好者、自学人,你们的帮助是我学习和前进的动力,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感谢大家

网友D:
学习了!都是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