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抖动解释

楼主(2019-07-14):
在哪几种情况下会造成伺服电机抖动?怎样才能解决这些伺服电机抖动带来的问题?分别是怎么解决的?

1.加减速时间设置得过小,伺服电机在突然的启动或者停止的时候会产生高惯性抖动......分别把加减速时间调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当伺服电机在零速时发生抖动,应该是增益设高了,可减小增益值。如果启动时抖动一下即报警停车了,最大可能是电机相序不正确。

3、PID增益调节过大的时候,容易引起电机抖动,特别是加上D后,尤其严重,所以尽量加大P,减少I,最好不要加D。

4、编码器接线接错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抖动。

5、负载惯量过大,更换更大的电机和驱动器。

6、模拟量输入口干扰引起抖动,加磁环在电机输入线和伺服驱动器电源输入线,让信号线远离动力线。

7、还有就是一种旋转编码器接口电机,接地不好的情况很容易造成震动。

8.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

9.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

10.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

11.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12.负载惯量引起的抖动

网友A:
东西是好东就是看不到

网友B:
确实调试过程中,有时候电机抖动真的很烦,感觉结构设计不合理问题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C:
静止不动时抖动,一般就是刚性太强,修改PID参数,减少抖动

网友D:
电机联轴器配合不好也会发生震动,机械原因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E:
脉冲加方向控制,Pn000=0010 要把

Pn170=1400 自动调整改手段调整

Pn100,Pn101,Pn102,Pn103伺服刚性调整

Pn200=1000 脉冲滤波 小型PLC控制时建议设置

更改后要掉电。可加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