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ER6

楼主(2019-07-14):
原变频器损坏,更换变频器后,不用通讯板试验运行正常。插上通讯板后,变频器报警ER6无法复位。求大神指点。通讯板是正常板子,用在其它好用的变频上正常。变频器更换过三个同样的变频器均出现此情况。型号为FRN5.5VG7S-4

网友A:
有没有检查改变频器的通信参数设置。估计参数要更改,地址,校验码。波特率 校验方式,RTU? ASCI ? tcp-ip?

网友B:
这个故障是运转动作出错故障 ,因为你是外部给定的运行信号,但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在显示键盘上按停止才会出现这个故障,修改H96号参数设置为0,出厂值就是0就可以了

网友C:
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