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6.1与三菱FX2N通讯

楼主(2019-07-14):
力控6.1与三菱FX2N通讯不上,求详细的通信参数,谢谢

网友A:
两边的通信参数要保持一致,还有COM口一定要一致,

网友B:
没积分,下不了erto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实例程序,跟这个差不多,主要是双边通信参数要设置匹配,但是前提是保证硬件接线没有任何问题:https://wenku.baidu.com/view/e9bb3d2dbd64783e09122b18.html

楼主(2019-12-07):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实例程序,跟这个差不多,主要是双边...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