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威纶8000屏怎么接线通讯啊

楼主(2019-07-14):
切勿FX2N与威纶8000屏怎么接线通讯啊,需不需要还买通讯模块,还是就用那个编程圆口,谢谢,还有G WORKS2中怎么设通讯啊,谢谢大家

网友A:
用FX系列的圆孔的编程线,采用FX系列PLC的协议,且威纶通上面用FX全系列的协议,。是串口通信 RS422,具体的步骤在威纶通上面操作,

网友A:
用FX系列的圆孔的编程线,采用FX系列PLC的协议,且威纶通上面用FX全系列的协议,。是串口通信 RS422,具体的步骤在威纶通上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