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转就停止

楼主(2019-07-14):
我用pn控制v90,做相对运动的时候我把位置给的小一点比如说2500然后速度500为什么电机转一下就停止了,如果给位置很大100000速度不变就可以正常转,但总是跑过目标置位一段距离才停下来

网友A:
  1. 楼主设置的距离或者速度太小了。有时间这样是不行的。

  2. 过冲,是需要调节伺服的减速时间和伺服的停机形式,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楼主你理论计算的脉冲和毫米的距离,有问题

网友B:
位置设置的小了    楼主实际位置如何换算的

网友C:
位置设置,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或者单圈脉冲数。改一下这些数值

网友D:
首先看看你设置的是多少脉冲转一圈,一般默认参数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你如果是默认参数,你这参数就是1/4圈而已,如果你通过减速电机,有减速比,那转动你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先看看你设置参数还有机械结构

网友E:
停了有报故障吧,什么代码。

网友F:
应该是报位置偏差过大吧,我以前用V90也遇见过,厂家来也没解决,最后返厂维修了

网友G:
西门子的V90是世界上最垃圾的东西——没有之一

网友H:
走的少了,估计你都看不出变化设备电机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