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托克IQT250总线怎么测试总线板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2019-07-15):
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测量总线版是否好用

网友A:
组态相应功能,去测试几个,有没有安装成功,主要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相应功能,去测试几个,有没有安装成功,主要看看能不...

不通过组态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测试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