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连接Modbus仪表的两种方案

楼主(2019-07-15):
1、如果您的S7-300自带以太网口,您可以选择我们的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168含税),硬件配置如下图

2、如果您的PLC没有网口,有DP口的话,您可以使用我们的DP-Modbus协议转换器

网友A:
感觉还挺实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挺实用的模块

是的 现在有好多仪表设备带Modbus485通信的,一般是用上位机wincc、组态王直接采集下面的仪表设备数据,这样就得通过我们的ModbusTCP转RTU的这个转换器了

网友B:
能连多少个modbus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连多少个modbus设备

最多支持66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