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桁架控制问题

楼主(2019-07-15):
早上好,各位看官,手里一个项目  在做测试,一个桁架结构,如下图,选型选的是三菱L系列控制器,因为要用到电子凸轮,所以选择了LD77MS的定位模块,但是有一个需求不知道LD77MS是否能满足,具体如下:

我打算是以桁架左下角为坐标原点,建立虚拟XY轴,然后用电子凸轮功能,以一个虚主轴带两个虚从轴(XY),建立凸轮表,然后实时的对XY解析到两个实轴电机上去,(比如Sa表示左边电机的位置,Sb右边电机位置,则Sa = m1 * X + n1 * Y),Sb = m2 * X + n2 * Y),实现同步控制,在公司这个结构我用了汇川的AM600控制器做的测试是可以的,汇川有一个指令是followposition,只要实时往Sa伺服电机的给定位置里写位置值,就能实现实轴的连续控制。以下是两个疑问:

1 三菱LD77MS是否支持一个虚轴带两个虚轴(就是两个凸轮表对应的主轴是同一个虚拟主轴);

2 三菱LD77MS是否支持类似汇川的follow的实时写位置的功能;

3 对于这个结构,有什么更好的控制方法,欢迎指教

声明:手册简单扒了一遍,没看到结果,所以知道的可以知道下在哪一块,本人不是伸手党,只是没用过三菱产品。1563152386(1).png

网友A:
三菱PLC好像没有类似汇川的follow指令,可以采用MOVE指令替换试试看看,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受扫描周期影响,最好试试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好像没有类似汇川的follow指令,可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