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9-07-15):
朋友接了个工程,但离居住地太远,500公里的路程。工程里的设备要保修一年。工程里面有太多水泵。7.5KW以上全部用软启动。现在有几个7.5KW水泵不知道到底需不需要软启动?扬程8米。如果用软启动的话,星三角好还是在线软启动器好?其实这两个的成本都差不了多少。当然变频器是最好的,但成本太大。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告诉你,软启动肯定比星三角好很多,连接点少,故障点方便查找,还有很多报警功能在面板上显示,建议用哪个软启动

网友B:
一楼说的对,软启动确实比星三角好点,而且控制回路不像星三角那么多接线,这样省时间,而且后期故障排查也相对容易一些,控制面板也会报对应故障代码啥的,维护也相对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