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保养10大攻略

楼主(2019-07-15):
 旋转接头长期使用后零部件不能像刚装的时候那么完好无损,所以要常常保养延长旋转接头的寿命,今天大家谈谈如何保养旋转接头

1、机器长期停机会导致旋转接头的生锈损坏,再此开机时会出现卡死或泄漏现象

2、回转轴旋转时同心度太差应立即停止运转,及时更换,以防止发生意外情形造成伤害。

3、旋转接头的介质出入口一定要使用软管,绝对不能用钢管代替。腾旋科技建议选择挠性好金属波纹管

4旋转接头的出入口不建议直接安装其他配件(如阀门,过滤器),如必须加配件情况下,可加在软管后管路上面。

5、旋转接头安装固定支撑装置,要确保旋转接头摆动。

6内管固定式旋转接头的外管和内管有左旋和右旋之分,安装和设计时应注意确的内管和外管旋向。

7根据使用工况选择符合条件的旋转接头(参考介质、尺寸、压力、温度、转速、连接方式、旋向、内管等事项)。

8、内管选择适当的长度,考虑接头承受的重量和虹吸效果等因素

9、使用螺纹式旋转接头要注意螺纹规格是否正确及锁入轴头的长度是否足够。

10、在未通介质空转时,应避免长时间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