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往复运动偏差问题

楼主(2019-07-15):
三菱PLC控制台达B2伺服做往复取放料动作,两到三小时后取料位的位置出现明显偏移,观察伺服驱动器面板上取料位的数值也是出现增大,PLC用的是绝对定位指令,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应该怎样消除?

网友A:
往返运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累积误差,最好隔一段时间回零操作一下,有时候机械机构也是造成重复定位误差的情形

网友B:
附议:

引用 网友C:
严重丢脉冲  干扰严重   建议硬件重新规范配线

网友A:
编码器最容易受到干扰,该接的地线啥的一定要做好

网友B:
在这个描述的应用中,编码器信号受干扰的情况是不是存在,不好确定,但是plc到驱动器的指令脉冲信号肯定是受干扰了。

在一般工业干扰环境中,采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接外壳)就应该可以可靠的传输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