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这样两个线会不会出现不平衡?

楼主(2019-07-15):
项目一开始电流算小了,已经放了一根50平方的电缆,现在计算下来至少需要100平方,我能这样再放一根吗,从另一个断路器出一根同样大小的?

有个疑问,两个断路器选相同的,电缆也是相同的,电流会不会出现不平衡的现场呀?导致一个断路器跳闸而另一个不跳?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个断路器呢?一个断路器并联n根电缆没问题啊!而且比一根电缆送电载流量稍大点,因为散热更好。

不要用二个断路器。

网友B:
楼主是一个负载加两个断路器,这种用法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原则上必须一个负载对应一个断路器,所以在前期一定要把电流核算准确,不然后期很麻烦,花大功夫还起不到实际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个断路器呢?一个断路器并联n根电缆没问题啊...

现场断路器小,两根塞不进

楼主:
对的,上面的断路器是塑壳的,利用各短路保护功能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一个负载加两个断路器,这种用法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这和塞不塞得进没有关系,如果用两个的话,电缆与电缆之间并不是绝对分流的,也就是说存在电流偏差,假设其中一个保护跳闸的话,另外一个就会同过全部电流,总之这样非常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建议用一个,哪怕改掉配电柜

网友D:
只能用一个断路器。

网友E:
这样做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