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20

楼主(2019-07-15):
在  3  4号端子上直接加4-20ma电流,为啥变频器没有反应,一家用5号8号端子,频率直接上50hz,求解答

网友A:
你那个参数有没有设置到模拟量。,默认参数都是面板上的旋钮,把那个参数组好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参数有没有设置到模拟量。,默认参数都是面板上的旋钮,把那个参数组好好看一下

参数设置了模拟量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那个参数有没有设置到模拟量。,...

你试一下把模拟量控制端子上的模拟量信号拆除,再启动试一下,如果你启动起来还是50Hz运行,那就是参数设置没有设好

网友C:
先检查参数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D:
  1. 检查模拟量参数设置是4-20ma还是0-20ma

网友E(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