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距角与编码器分辨率与驱动器细分关系

楼主(2019-07-15):
现有一混合步进系统,其中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电机本身的分辨率为200/转,带的编码器2000线。这样的组合对驱动器的要求如何?步距角,编码器分辨率,驱动器细分这几个关系在这个问题中是怎样的?

网友A:
一般驱动器细分我都设置3200左右,太大速度慢,太小定位差,至于自带的编码器,一般是给驱动器用(如果电机堵转,发送与反馈不一致,驱动器故障报警)。最好把驱动器说明书发上来看看,这只是我用过的带编码器的步进

说明书是这样的:

网友B:
原则上,不是这个电机对驱动器有什么要求,是您的应用对驱动器有什么要求。

1.8度,这是2相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或者说,是在标准的两相四拍驱动方式下的步距角。

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细分功能的,可以得到更细致的步进角,大部分驱动器上都直接标出细分后一转的脉冲数,好像少见标xx细分,然后让用户自己去计算一转脉冲数的了

反馈与驱动的分辨率最好是1:1的,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在1:5到5:1之间来选择。这里编码器是2000线,对不同的系统,分辨率可能是1/2000转,也可能是1/8000转。如果以此参照来选择驱动器的细分数,那么就选2000脉冲一转或者8000脉冲一转的驱动器,如果成本不是问题,细分再高点也无妨,如果成本敏感,低一点也无所谓。不是单纯由电机决定驱动器性能,而是由您的应用要求来决定驱动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不是这个电机对驱动器有什么要求,是您的应用对驱...

其实我觉得驱动器细分,步距角和编码器的分辨率这三者应该有个匹配的关系,即,若驱动器是10细分,则经过细分后的电机分辨率为200*10=2000,与2000线的编码器匹配。貌似和你说的1:1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B: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从什么角度来说,倒是无关紧要。

我要表达的是,“1:1”也好,您所说的“匹配”也好,都不是定死的,是根据具体需求具体条件调整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原则上,不是这个电机对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