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无法与触摸屏和控制电脑通信

楼主(2019-07-16):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本人就是一小白,白的不能再白了,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拜托了!

 设备情况:搅拌站用;松下FP2SH的模块组合,威纶通的触摸屏,工控电脑;

开始PLC还能和触摸屏通信,就是PLC和工控电脑连接不上,一直提示正在连接中请稍后!

补充线路接法:(PLC和电脑用的是3芯屏蔽线来接的,PLC端是接2、3、7,且4和5、8和9短接,而电脑端是2、3交叉,7接7)这种接法对不对?

后来试了几次电脑还是通信不上,就咨询了一个所谓的大神,上来就说是PLC有问题,对PLC上的键胡乱拨了一通,发现拨到RUN,提示红灯ERROR,说是电池不行了,就把PLC从母版上差下来,除尘,还有把上面的电池拔下来量了一下,(正常,电压5V),装回去之后就连触摸屏也连接不起来了,原先控制柜上管用的几个按钮也不管用了,更别提连接工控电脑了。

我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不是数据丢失了?能不能恢复?如何检测故障原因?

工控电脑上带了一个FPWIN 6.2的软件

老板催的紧,附近又没有专业人员!拜托各位了!在线等回复!

网友A:
返厂吧,原来不拔插电池时候和拆卸主板,还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好说了

网友B:
你这触摸屏和电脑通讯类型一样?没分开??

网友C:
拔主板的时候是否是带电操作?这样很容易烧坏主板,有时候就是这样,之前也遇见过现场PLC很多粉尘,客户要求去帮忙清理,用压缩空气一吹,后面就出现故障灯亮,从此以后再也不搞这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主板的时候是否是带电操作?这样很容易烧坏主板,有时候就是这样,之前也遇见过现场PLC很多粉尘,客户要求去帮忙清理,用压缩空气一吹,后面就出现故障灯亮,从此以后再也不搞这样的事情

没有带电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触摸屏和电脑通讯类型一样?没分开??

触摸屏接tool口,电脑接com口

楼主:
现在编程电脑连接上之后,报错注释存储错误,打开读取输入输出之后出现小一下情况

楼主:
谁给我说一下我通讯接的对不对啊

网友C:
232的话,接线接成交叉,地线直接相接

网友D:
一个端口接了HMI就不能接电脑!需要扩展一个通信端口在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的话,接线接成交叉,地线直接相接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端口接了HMI就不能接电脑!需要扩展一个通信端口在连接电脑

这是两个端口的设置,应该是扩展出来了

网友E(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