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与林肯焊机配置方法

楼主(2019-07-16):
FANUC机器人与林肯弧焊机(LINCOLN ELECTRIC Power Wave® R450)配置,请教各路大神,分享配置经验。谢谢~

网友A:
有IO接线端口吗?分享出来我们大家看看,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B:
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C:
林肯跟发那科是有合作的,正常情况,机器人焊接软件配置有相应型号可以选择,如果没有建议使用通用焊机设置进行配置,林肯与发那科的通讯方式使用ARCLINK在配置io时注意选好对应插槽

网友D(2020-08-01):
网线38B连接机器人控制柜

网友E(2020-12-22):
该怎么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