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的PTO指令

楼主(2019-07-16):
我程序里面怎么有PTO这个指令,并且查找PTO指令无法在软件里面找到,复制在另外一个项目编译也不会报错。这是怎么的,感谢各位大侠指点,此项目为以前项目,没有用PTO向导来做

网友A:
据S7-200系统手册介绍:

脉冲输出指令(PLS)用于在高速输出(Q0.0和Q0.1)上控制

脉冲串输出(PTO)和脉宽调制(PWM)功能。

改进的位控向导可以创建为您的应用程序定制的指令,这可以

简化您的编程任务并充分利用S7--200 CPU的特有特性。关于

位控向导的更多信息,参见9章。

可以继续使用旧的PLS指令创建您自己的运动应用,但是只有

改进的位控向导创建的指令才支持PTO上的线性斜坡。

PTO可以输出一串脉冲(占空比50%),用户可以控制脉冲的

周期和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