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变频器维修过电流、对地短路、电源缺项故障方法

楼主(2019-07-16):
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分加速中过电流、运行中过电流和减速中过电流三种过电流故障情况,是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电流超过了电流保护动作设定值出现的保护动作。出现这一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有可能是:①电动机所带负载过重;②变频器输出电路发生相间短路或者发生对地短路;③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投入变频器,但是和启动模式不匹配;④变频器本身的故障使加速时间过短;⑤过电流保护值设置过低,与负载不相适应。当德力西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过电流时,变频器维修时首先查看变频器相关参数有没有问题,明确发生故障时的实际电流值是多少,然后根据变频器及负载状况判断故障发生的原因是什么。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中发生对地短路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动机或电缆对地短路造成的,此时应断开电缆与变频器的连接,用相应等级的绝缘表检查电动机和电缆的对地绝缘值。在变频器维修对地短路时切记不得直接测量变频器端子的对地绝缘电阻,因为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元件均具有一定耐压的电子元器件,如果变频器测量不当会将其击穿。如果电动机及电缆的绝缘在允许的范围内,则应认为是变频器自身的质量问题。

当变频器从供电源处获取的三相交流电源中的任一相断相时,该保护立即动作。因为变频器电源缺相,可能会造成主滤波电容的损坏,当变频器的短路保护采用的是快速熔断器时,可能容易过热。而且变频器维修时因熔断器本身质量问题也可能会造成一相熔断,从而产生电源缺相故障。从保护变频器主回路元件的目的出发,快速熔断器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出现电源缺项故障是在变频器维修生产中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许多品牌的变频器均建议对变频器的保护采用无熔丝保护器,通常也多用自动空气开关作为主回路的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