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有偿求助

楼主(2019-07-16):
小弟包装行业接触的比较少,求大佬给个三伺服包装机的参考程序,设备价格低,用飞剪机感觉成本有点高。希望同行熟悉的朋友给予帮助,可有偿请教

网友A:
非标的吗?设备什么控制的

网友B:
PLC版块有类似的程序自己去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的吗?设备什么控制的

这个都成标机了

网友C:
说说控制工艺吧,大家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因为包装机程序很多类型,主要看你设备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控制工艺吧,大家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因为包装机程序很多类型,主要看你设备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控制工艺吧,大家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因为包装机程序很多类型,主要看你设备什么样子

小弟接触不多,只能大概讲一下。包装机用来包装公牛插座的,有定长和对标两种方式,三伺服的,送料,送膜,切刀。对标模式切点的位置可调,比如一般切在袋子上黑色标记那里,还有堵转检测,切刀挤压到物料自动弹开,精度吗2毫米之内就可以,当然精度速度越高越好!小弟主要对脉冲方式下切刀的同步运动,自动对标,误差补偿这些不太理解,方便留下老哥的邮箱或扣扣,小弟主动请教

网友C:
这个需要用到同步功能

网友D:
三伺服你要是切刀是机械偏心式的 那就相对简单了,你要是电子的就麻烦,三轴联动,同步功能无所谓了,有一个主轴,两个副轴, 追踪补偿就可以,包装机追踪其实就是简单的物理知识就可以 ,就是时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伺服你要是切刀是机械偏心式的 那就相对简单了,你要是电子的就麻烦,三轴联动,同步功能无所谓了,有一个主轴,两个副轴, 追踪补偿就可以,包装机追踪其实就是简单的物理知识就可以 ,就是时间差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D:
50 44 25678

网友E:
学习一哈,新手上路有点紧张

网友F(2019-09-26):
大哥,有案例了吗?求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说说控制工艺吧,大家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因为包装机程序很多类型,主要看你设备什么样子     内容的回复:小弟接触不多,只能大概讲一下。包装机用来包装公牛插座的,有定长和对标两种方式,三伺服的,送料,送膜,切刀。对标模式切点的位置可调,比如一般切在袋子上黑色标记那里,还有堵转检测,切刀挤压到物料自动弹开,精度吗2毫米之内就可以,当然精度速度越高越好!小弟主要对脉冲方式下切刀的同步运动,自动对标,误差补偿这些不太理解,方便留下老哥的邮箱或扣扣,小弟主动请教

发我研究一下谢谢!!643369218@qq.com

网友G:
大哥发我研究对比下我们公司的包装机,谢谢!

网友G:
发来研究丫程序???643369218@qq.com

网友H(2020-05-06):
求大佬发来研究一下,不胜感激!!2747387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