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齿轮比设定

楼主(2019-07-16):
控制伺服电机 当转速达到要求后   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控制精度有一点关系,但是不大,别的参数也可以设置你不...

就是在保证最大转速的前提下   计算出最小的电子齿轮比   设置个好计算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吗 (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还有脉冲当量是不是最好设置成整数这样(比如0.01  0.02   0.001   0.002 这样)

楼主:
听说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的过大 会抖动    我就想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把电子齿轮比设定的小些   精度不就越高 运行不就越平稳吗   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B:
也不是越小越好  看你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越小越好  看你的精度

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也不是越小越好...

电子齿轮比越小 精度越高啊   所以是不是电子齿轮比越小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一般都是根据实际的来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的过大 会抖动    我就想在保证...

谁告诉你电子齿轮越大会抖动,那是伺服刚性或者加减速造成的

还有就是负载惯性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的过...

噢   那在保证速度和精度的前提下   电子齿轮比是设置的大点好呢  还是小点好  或者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D:
电子齿轮比不是越大或者越小越好,最好是参数设置适中,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影响精度,太大影响速度(PLC通常高速脉冲200K左右),所以适合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精度是靠计算出来的,一般精度越高,速度相对来说,就越慢,但是这个不是绝对,因为可以通过改变伺服的参数来实现,提速,但是也不能提太多,速度快了,肯定过冲。

我这里说的精度是指一个脉冲对应多少毫米

我曾经计算到精度1个脉冲对应0.01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能不能帮忙计算一下如下

PLC频率   100KHZ

伺服电机   转速2500r/min   编码器频率 160000   采用4倍频

机械减速机减速比300:1   滚珠丝杠导程25MM

保证到伺服电机最大速度2500r/min     求电子齿轮比

我计算如下:

             100000X电子齿轮比=(2500/60)X160000X4

              电子齿轮比=800/3     (电子齿轮比最小为800/3 才能保证转速)

如果电子齿轮比为800/3   则脉冲当量为

                                   脉冲当量=(2500/300)X25/60/1000000=0.000035

我这样设置会有问题吗   或者改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齿轮比不是越大或者越小越好,最好是参数设置适中,不...

能不能帮忙计算一下如下

PLC频率   100KHZ

伺服电机   转速2500r/min   编码器频率 160000   采用4倍频

机械减速机减速比300:1   滚珠丝杠导程25MM

保证到伺服电机最大速度2500r/min     求电子齿轮比

我计算如下:

             100000X电子齿轮比=(2500/60)X160000X4

              电子齿轮比=800/3     (电子齿轮比最小为800/3 才能保证转速)

如果电子齿轮比为800/3   则脉冲当量为

                                   脉冲当量=(2500/300)X25/60/1000000=0.000035

我这样设置会有问题吗   或者改如何设置

网友E(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20-06-12):
电子齿轮比不是整数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