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切粒机组使用前后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07-16):
我们不管是在使用水下切粒机组前还是在使用水下切粒机组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作业安全性、工作效率,降低安全隐患、失误率等,都需要注意一些要点问题,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下面就由华辰机电小编来给大家说说水下切粒机组使用前后要注意哪些问题吧!

水下切粒机组使用注意事项:

1、开机前,首先升温约四五十分钟。将温度升到用手拉动电机三角带直至自如;按正常工作旋向连续拉动八至十次。然后继续升温十分钟左右,而后开机,但要继续加温,因为正常生产需要持续补充热量;根据不同性质的塑料调节不同温度。

2、塑料造粒机正常工作时,机温要保持稳定,不要忽高忽低。放气孔附近,直到机头部位温度要保持200℃左右(指丙料、乙料)。

3、入料要均匀,并加足。机子吃料速度与供料速度要配合适当。否则会影响颗粒的质量和产量。

4、停机时,主机要彻底切断电源。机头丝堵(带扳手部分)必须摘下来。待下一次使用前单独预热。

水下切粒机组使用前后要注意哪些问题

水下切粒机组使用时要注意下列问题:

1、随时注意机身温度变化,用干净手触摸条子不沾手时,应立即升温。直至条子沾手为正常。

2、减速机轴承部位烧手时,或伴有噪音应及时检修,并补充加油。

3、主机轴承室两端轴承部位发烫烧手或有杂音时,要停机检修并加注黄油。正常工作时,轴承室每隔5-6天加黄油一次。

4、注意摸清机子的运行规律;如:机温高低,转速快慢,可根据情况,及时处理。

5、机身运转不稳定时,应注意检查连轴器吻合的间隙是否太紧,要及时调松些。

塑料加入料斗后,由料斗顺利地落到螺杆上,被螺杆螺纹咬住,随着螺杆的旋转被螺纹强制往机头方向推进,构成一个机械输送的过程。塑料自加料口往机头运行时,由于螺杆的螺纹深度逐渐减小,水下造粒机厂家也由于滤网、分流板和机头等阻力的存在,在塑料塑化过程中形成了很高的压力,把物料压得很密实,改善了它的传热导性,有助于塑料很快熔化,同时逐渐增高的压力以使原来存在于料粒之间的气体从排气孔排出。

以上就是水下切粒机组使用前后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问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水下切粒机的资讯,请前往华辰官网进行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