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v3

楼主(2019-07-16):
smart700 ie v3 下载一直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请验证你的设置。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请大家帮忙看下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触摸屏的ip和下载IP设置的一样的 ,ping也能ping上。但一直下载不了。

设备的版本也更换过。

懵逼中。。。。。。。。。。。。。。

网友A:
西门子的屏是我用过最垃圾的屏

网友B:
楼主 把你的电脑上IP地址截图发一下,电脑上的IP地址的,最后一位,要大于触摸屏上的

网友C:
是不是IP设置的问题  不能设一样吧

网友D:
IP地址设置一样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你的电脑上IP地址截图发一下,电脑上的IP地址...

最后一张图左边的就是电脑上的ip地址。

网友E:
感觉你下载设置有问题

网友F:
给你一个1000的以太网下载方法,方法一样

首先面板进行设置

返回主界面,使界面处于Transfer状态

设置下载参数

点击传送

程序即可正常传送

网友E:
我靠,楼上设置真是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1000的以太网下载方法,方法一样首先面板进行...

这些步骤大致都懂,之前都能正常下载的,只是最近重新装机了,然后就不能下载。

设置上面因该是不会有问题。

我用的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3 这上面就只有网线下载,下载通道只有一个。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脑上面的以太网不能识别HMI,而且我的以太网ip地址和你们说的都不一样,但这个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给你一个1000的以太...

下载时候要选择Transfer模式,否则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E:
用过几次,感觉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G:
  用过不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仔细研究过,有异常才能长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过几次,感觉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网线,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H:
可能跟你的IP设置有关系。微软的IP设置是有限制的,Intranet的保留IP网段只有两组:192.168.x.x和10.0.x.x。其它IP地址是供Internet用的。把你的电脑网卡IP和屏的IP都换一换试试,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记住:两者一定要是同一网段,比如:192.168.1.X和192.168.1.X+1,掩码:255.255.255.0。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我重装了软件解决的,至今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J(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K(2019-10-23):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屏是我用过最垃圾的屏

用一次 心里骂无数次 浪费老子时间

网友L:
还要注意一下软件版本和硬件版本,如果版本不一致,需要用prosave软件进行OS更新。软件版本可以在界面左侧,右键“设备_1“更改设备类型,弹出界面的右下角。

本人非专业西门子工程师,仅仅是工作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M(2021-06-06):
简单的都不会,这个很厉害吗,看不懂

网友N(2022-01-04):
气动分度盘

网友O(2024-10-12):
是不是升级过屏幕系统了,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弄了好久没搞好,后来重新拔插一下通讯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