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pn接线

楼主(2019-07-16):
这个电源是伺服电源还是要外接,如果我的光电开关为npn共阳接法是接6还是7

网友A:
上个图纸过来。看看,电源尽量采用外接电源。西门子的PLC的输出的高电平输出的,共阳极,

楼主:
QQ图片20190716153613.png这是图,我应该接plc然后再接驱动器还是直接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图,我应该接plc然后再接驱动器还是直接驱动器

你 是怎么控制。脉冲控制吗还是。。电源需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是图,我应该接p...

我是pn,光电开关该接plc然后再接驱动器还是直接驱动器

网友B:
V90 PN的IO端子就只有20芯,所以有时为了省事,这个信号都可以省略不用接线,只要把原点接到PLC输入,然后直接启用程序里面软限位即可。但是有时为了防止参数设置错误,我们会把极限位接入端子,如果你是NPN信号传感器,6,7接入高电平,6,7是短接在一起的,然后极限位接入DI即可,到时候再V-ASSISTANT软件进行DI分配功能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V90PN的一般IO都不用接线了,省去不少事情,没必要接线,IO这根线也可以节省

网友D(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