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CGS触摸屏和模块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7-16):
现在有一个MCGS触摸屏和三个模块通讯 走的MODBUS RTU MCGS里面选得是莫迪康RTU设备

 但是在通讯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一个通讯状态是4然后就写不进去数据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通信出现冲突了,就是同一时间有多个模块进行了读写操作,造成通信公路出现了阻塞,串口通信是半双工通信模式,所以数据收发时限需要准确把控。

网友A:
三个模块与触摸屏通信时间最好能错开进行,否则通信会出现问题

网友B:
你一个一个试。之后把地址分好。把那个通信时间延时长点1000ms

网友C:
降低通讯速率,延长通讯时间

网友D:
模块地址设的有问题吗  再看看接线

网友E:
这种情况多是接线的问题,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F:
波特率降低点,够用就行

网友G:
出错概率是多久!建议测试下单个是否出问题

网友H:
偶尔也有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I(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通信出现冲突了,就是同一时间有多个模块进...

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