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气图对不对?

楼主(2019-07-17):
请请问一下这个图对不?所有箭头应该是流出还是流入?

网友A:
看不懂,感觉怪怪的

网友B:
可以的,你这个都是流出

网友C:
这个是开关电源出线端,比如24V,0V出线端,接到一个端子排,再从端子排接到每个地方,红色箭头叫“中断点”,箭头顶部就是需要接的地方

网友D:
按照正常人思维是流出的,箭头指向需要接的端子

网友E:
应该可以  都是要外接

网友F:
很怪,一般没见过箭头朝上的,可能我建的少吧。

网友G:
都是给其他供电的  是正确的

网友H:
母线替代的吧。。差不多就是该这样画的

网友I:
电气图画的少!学习中

网友J:
这个是开关电源出线端,比如24V,0V出线端,接到一个端子排,再从端子排接到电气原件(电器原件图号看不清),红色箭头叫“中断点”,箭头指的地方(标注的地方)就是最终接的地方

网友K:
没有见过这种画法~~~·

网友L:
个人认为图纸没错,有的需要两头,有的只接一面

网友M:
本来是来回答帮助楼主的,但是当看到这个电气图的时候我自觉无能为力,或许楼主可以说明下这个图是干什么用的给点 提示

网友N:
这个图没问题就是24+端子排和24—端子排

网友O:
专业的人一看便懂,只是这种画法不专业、不规范,细节处理也不到位(比如说等间距、水平竖直方向要对齐),这些都是电气原理图的细节,这些细节做好了整个图纸看起来就会很舒服。

另外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箭头的方向在电气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要遵循输入和输出的总体原则,比如说开关电源一般是将整流后的直流电源输送给用电设备,所以一般用输出,再比如说PLC的DO、AO是将信号传出,所以用输出箭头,相反的PLC的DI和AI是将外部的信号传入,一般用输入箭头,其他以此类推。

望采纳!

网友P(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