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PLC

楼主(2019-07-17):
一般的PLC设备数据通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采用有线的方式进行,如果PLC设备距离中控室距离较远,那布线就相当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荐采用新的组网方案:使用零遁的4G智能网关可以远程实现plc与电脑编程软件、与电脑组态软件、与人机界面触摸屏等的无线通讯。

如何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PLC

采用无线通讯最大优势是能为企业节省不少的成本,并且灵活性将更强,可以随意变动地方,在实际系统中,很多控制室与现场PLC设备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点尤为重要。

使用零遁智能网关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PLC的操作步骤如下

远程PLC设备使用电脑保证调试成功,中控室控制器软件调试成功后(也可在中控室直接调试好PLC在转移到现场去)。两边安装一台零遁智能网关,当然前端是4G版的,插电话卡就会接入到互联网。后端一般建议有线版的即可。PLC设备网卡接到4G网关的LAN口,中控室后端设备也接入网络,一键配置工作模式,即可实现两地的互联互通,非常方便。

如何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PLC

这种方案的组网优势

  • 控制室不需要固定的IP地址;

  • 配置接近于一键配置,简单易用;

  • 前端4G设备可以随意变动,便携性相当高;

  • 可以实现控制前端PLC设备,可以实现控制前端的任意网络设备。

  • 可实现远程控制PLC,远程升级PLC,基于以太网同时控制多台设备,设置多个PLC厂

    家的多个平台对接。

网友A:
    一个网关,可以连接多个设备吗?包括PLC、RS48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