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物透气量仪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9-07-17):
  织物透气量仪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上海千实生产的织物透气量仪主要用于测定纺织、服装、无纺布等多种材料的透气性能,不过在这里,上海千实提醒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了解。下面,就为大家详细说明。

  在仪器拆箱及安装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拆开包装箱时,必须先打开木箱顶盖,再拆除四侧箱板,然后小心取出仪器。

  2.搬运仪器时,只允许仪器底座受力,其它部位不允许受力。

  3.仪器必须安放在水平地面,然后用软布擦干净仪器的表面。

  4.仔细检查一下仪器的各零部件是否有因运输过程或拆箱过程产生的损坏,变形,松动等现象。

  5.仪器应有良好的接地电源,同一电源线上尽可能没有频繁起动的电气设备或有在电源插座处频繁插拔其他电气设备,仪器周围不得有强磁场干扰。

  6.请做好仪器内置打印机纸张的检查工作。

  当仪器在使用时也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1.参数的设定要正确:透气量仪一般在使用之前都是会进行参数的设定,而在设定参数的时候人们是应该要根据不同布料的性质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正确的参数设定也是可以保证仪器的测量精度。

  2.环境要符合要求:了解透气量仪的人都应该知道其使用对于环境是有着严格的要求,那么在使用中人们就应该要多加注意,是应该要根据相关的说明书来确保环境符合要求,这样也是可以避免测量出现失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