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萌新,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9-07-17):
今天老师叫我们自学触摸屏,实验室刚好有步科的MT4300C的触摸屏,在官网上下好了软件跟着视频操作。第一个图左边是保存,编译之后的效果,就是一个空白框。第二个图右边是操作视频正常的效果图。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在此请教一下论坛上的大佬们,救救孩子吧。我有个疑问,就是离线模拟是不是可不用连接PLC,触摸屏实体等,还有就是我直接在软件不能像组态王那个软件一样可以看到仿真效果吗?我真的是超级萌新的。

网友A:
打开触摸屏仿真器以后,需要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器,否则仿真器打开是空白的程序,还有就是仿真不用接硬件PLC或者触摸屏,采用内部数据就可以进行读写仿真操作。

网友A:
找出编程手册,先熟悉手册,再看视频,对应视频进行操作,多练练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编程手册,先熟悉手册,再看视频,对应视频进行操作,...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触摸屏仿真器以后,需要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器,否则仿真...

您所说的程序是宏代码吗?视频操作都不用写代码的,都是添加一些什么PLC元件或者功能元件就可以实现效果了,难道是我自己操作有错

网友B:
离线模拟不需要连接PLC,直接在线模拟需连接PLC,可以监控PLC数据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打开触摸屏仿真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