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7脚电压不足

楼主(2019-07-17):
艾默生ev2000,上电不显示判断开关电源有问题。拆机后电源板无明显故障痕迹,外部供540v电压(电压加在c4,c5上)发现7脚电压在13v左右轻微变动,8脚无输出。改供7脚16v电压,8脚5v输出。芯片附件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查了好的,请问大佬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或者变压器有问题,怎么查,有跟线画的电路图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在修变频器吗?其实这样的情况直接换控制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