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施耐德电气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9-07-17):
台达EH plc和施耐德v320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A:
分享还是提问啊?

网友B:
最好描述具体一些

网友C:
直接采用MODBUS RTU指令吧

然后找出变频器使用手册,MODBUS通讯设置篇

根据功能读写指令进行操作,前提通信线要接线正确,可以前期用MODBUS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网友D:
不同品牌之间通信只能使用通用的协议通信!485只是物理层

网友E:
使用MODBUS指令吧,台达的好像是只有使用它内部规定的特殊指令才能通讯上,我上次用台达PLC和欧姆龙的变频器就是废了好大的劲

网友F(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