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定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9-07-17):
程序如图1   Y3是轴4

                  SM8029是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

                  SM5519是轴4脉冲输出中监控

想请教高手,程序运行(M600导通)起来以后走完第一个定位指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走到M602导通的时候就报图2的报警?

网友A:
这些5U手册定位里面有讲解

网友B:
需要等上一次结束信号到以后再启动,否则会出现图片中故障代码,运动轴正在忙。程序里面加一个检测运动结束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间隔没有时间?

想做出来的效果就是没有间隔时间,可是按这个方法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等上一次结束信号到以后再启动,否则会出现图片中故障...

那这个检测运行结束的标志位怎么做呢?有现成的特殊继电器可以用吗?手册里面也不知道哪个可以用,打三菱技术支持热线就让我用SM55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中间间隔没有时...

没有间隔容易出问题

网友C(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
楼主,你使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可以模拟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