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如何外部急停暂停复位按钮如何接线到机器人上

楼主(2019-07-17):
现在做一个单台机器人工作站,没有用到plc,外部需要通过一个急停按钮,暂停按钮和复位启动按钮接到机器人上对其进行控制,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线,是接到机器人自带的IO模块还是接到安全回路X11上,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小白。万分感谢!

网友A:
安全回路上面断开就停了吗

网友B:
接到自带的IO模块,再到程序里面组态IO,另外急停可以考虑加到安全回路X1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自带的IO模块,再到程序里面组态IO,另外急停可以...



急停如果接到安全回路上是需要将X11两组急停都要接是吧?其他的暂停复位启动按钮接到机器人自带的IO模块上,然后我在机器人外部自动运行上配置是吗?但是真正运行的时候是内部自动模式的哦,这个没有影响吧?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回路上面断开就停了吗

尝试了一下,安全回路上的两组急停中有一组断开确实可以停止,但是不知道怎样复位,我是选择重置了输入输出端错误才复位掉急停了。是不是要两组急停要一起断开呢?谢谢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接到自带的IO模块,再到程序里面组态IO,另外急停可以... 内容的回复!------------------------急停如果接到安全回路上是需要将X11两组急停都要接是吧?其他的暂停复位启动按钮接到机器人自带的IO模块上,然后我在机器人外部自动运行上配置是吗?但是真正运行的时候是内部自动模式的哦,这个没有影响吧?谢谢回答!

接到I/O模块上,然后自己配置,安全模块不要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安全回路上面断...

停止了什么提示?复位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提示“外部安全停止”需要我手动选择“重置输入输出端错误”才能复位掉报警。

网友D(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2020-01-08):
机器人上输入端有个貌似叫CONF_MESS的,配置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