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和RS485通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17):
西门子中DP通讯和RS485通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ROFIBUS –DP用于现场层的高速数据传送。主站周期地读取从站的输入信息并周期地向从站发送输出信息。总线循环时间必须要比主站(PLC)程序循环时间短。除周期性用户数据传输外,PROFIBUS-DP还提供智能化设备所需的非周期性通信以进行组态.诊断和报警处理。485是硬件接线模式,DP也是基于485模式,二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B:
通讯的区别是通讯协议的区别,是传输数据的格式、速率、距离、连接数量的区别,物理接口怎样不重要,不同设备间要采用通讯,必须先是协议一致,然后速率和校验位等参数一致。如果不同设备的通讯协议不一致,又要采取通讯方式连接,通过采用协议转换软硬件也是可以通讯连接的。

网友C:
一个是串口  一个是总线协议  通讯速率也会有很大差异

网友D:
RS485是物理层的通讯标准,DP是基于RS485上的通讯协议。类似485是一条路,dp是上面行驶的一辆车,数据是车里的人或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S485是物理层的通讯标准,DP是基于RS485上的...

网友F:
不一样的,都是底层 的物理层的电气接口标准的,,就是使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的

网友G:
485是硬件接线模式,DP也是基于485模式,是总线协议

网友H(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