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入手机器视觉

楼主(2019-07-18):
本人刚刚入行自动化块4个月了,因为专业对口,学习的比较快,对于PLC触摸屏以及伺服这方面比较熟悉,现在想入手更难的机器视觉,苦于没有支援,不知道如何入手,从哪入手,没有一点头脑思路,所以想请教各位学长前辈帮忙支招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有这方面的基础上手就快

网友B:
机器视觉看你是应用哪方面,如果只是NG判断,或者测量,买一个含控制器的,自带软件里面可以进行调整,及处理信号输出。但是你要自己开发,估计难度还是蛮大的

网友B:
最好是有项目做,才能学到东西, 否则都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网友C:
视觉你可以理解为照相机原理,就是对比图片,

手机视觉,看看康耐视的

网友:
labview有机器视觉的部分,或者直接搞opencv/机器学习(python),从识别数值开始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D: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自己保存:
全套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mc0uxczk8xA7CnpOiw9gA 提取码:3r6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自己保存:全套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自己保存:全套链接...

谢谢了

网友F(2019-08-22):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自己保存:全套链接...-------------------------

谢谢😜。。。。。。。

网友H(2019-11-05):
联系可以找一些视觉公司得培训资料看一下,比如康耐视,基恩士,都是针对具体案例做的讲解比较容易入门,他们的网站上这些资料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