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高速脉冲输出的方向是固定的吗?

楼主(2019-07-18):
我用200smart做运动向导组态运动轴时脉冲输出的方向是固定的吗,是什么输出口对应什么方向口

网友A:
在组态的时候你可以如果选择2个输出(方向固定了,脉冲比如Q0.0,方向就是Q0.2),如果你选择了1个输出(脉冲固定),方向可以从剩余输出口任意指定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输出方向可以根据你的发出的正负脉冲进行自动判断,正脉冲,正方向,负脉冲反方向

网友D:
用来驱动步进或伺服,自动方向控制

网友E: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咯

网友F:
还有个方法就是做下实验,把各种组态都试一遍,看看结果

网友G(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