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高手

楼主(2019-07-18):
一台原苏联设备改造,设定X1-X8为走刀进给量档位,代表1-8档,Y1-Y6为6个进给电磁铁,每个档位由3个电磁铁组成,如输入X1时,对应输出1、2、3号电磁铁,输入X2时对应输出1、4、3号电磁铁......各位大神,怎样遍这个程序呢,用三菱FX编。

网友A:
用SFC编程! 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B:
只要流程清楚了  程序也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内容:我想了个很笨的方法,用24个辅助继电器,M1-M24,最后汇总,比如M1\M5\M6任意一个得电,九对应输出Y1,但是太复杂了,害怕哪个中间继电器出故障就出大事了。应该有指令能够实现吧,我不怎么熟悉高难度指令。

引用 网友A:
用SFC编程! 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C:
梯形图应该好弄!!!

网友D:
用辅助继电器能解决,虽然是笨方法,至于故障,除非设备电磁铁有问题,PLC辅佐继电器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E:
主要还是要了解控制的要求、动作,分析清楚程序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