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otrytalkview趋势画面获取不到数据

楼主(2019-07-18):
刚接触AB的系统,想要给几个累计量增加趋势画面,动画做完以后发现获取不到数据,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楼主链接上PLC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链接上PLC了吗

设备地址没错的,监控画面上之前有趋势的点位都显示正常,就我后面加的都没显示

网友B:
你增加得Tag是live data形式还是Datalog形式?无论哪种都需要增加一个按钮 按钮得 action就是datalog ON

楼主:
捕获.PNG是指这个吗,这个宏文件里面有了,HMI标签也有添加到数据记录里边的

引用 网友B:
你增加得Tag是live data形式还是Datalo...

网友C(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楼主(2019-09-24):
问题已解决,做动画选择标签的时候直接选择左边的文件夹,不要选择右边的data标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