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定位模块PP21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9-07-18):
按正传按钮模块指示灯A亮,按反转按钮指示灯B亮,且程序里面有监控到当前值在变化,但是步进驱动没反应,望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说明脉冲已经发了   检查步进的接线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定位模块上面的排线松了

引用 网友A:
说明脉冲已经发了   检查步进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