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器如何维护好,经验分享

楼主(2019-07-18):
一、做液质,加离子诱导剂必须是挥发性的,生物碱用甲酸或乙酸。

二、维护好仪器要做到

  首先流速不能过大,液质是不能承载过大流速的;

  其次电压不要加到极限,尤其是正负离子转换时要适当调整;

  至后是做完样一定要及时冲洗和吹扫管路。

  三、LCMS的条件优化是成功的关键。

  四、

  1、由于液质的流速较小(ESI一般为0.2ml/min),所以配置样品的溶剂强度不能太大,尽量小于起始比例,否则,会出现保留时间偏移等问题。

  2、如果在液相上摸好的条件,注意尤其是流动相的组成要转化成合适LCMS分析的。

  3、磷酸盐及其他不挥发缓冲盐在离子源会沉淀并堵塞毛细管等,要更换成可挥发的有机缓冲盐。

  4、缓冲盐会导致离子抑制,因此要控制缓冲液的强度,<10mM

  5、去污剂、表面活性剂会有离子抑制现象发生, 表面活性剂产生的加合物和离子簇会干扰质谱数据,因此作液质联用仪时,不要使用洗涤剂清洗玻璃器皿等容器,如果一定要用,建议超声清洗多次。

  五、

  要做好质谱的维护工作,得从小处着手。比如分析的样品必须要干净,这样既可以保护色谱柱,也可以防止污染质谱;分析了大量的生物样品后,冲洗系统时,先用高比例的水相冲洗,把源也给洗一下,然后再换用高比例的有机相,这时要把柱后管路从源上拿下来,避免柱中的杂质给冲进质谱……细节很多很多,大家在日常应用中尽量注意和避免即可以了。

  六、注意事项。

  1.前处理:样品一定要干净,不管是为了质谱还是为了保护柱子,生物样品提取的好些,如果直接沉淀,一定要注意,尽量高转速12000rpm以上,低温离心,至好离2(保险一点),转移样品也要仔细,从中间慢慢吸,有时会有漂浮物,岛津的质谱好像做直接沉淀的源比较容易堵,Waters的好些。

  2.样品浓度:质谱是灵敏度很高的仪器,进样浓度一定不能太高,1-2ug/ml已经可以啦,太高的浓度对仪器来说比较容易造成残留,而且定量也会不准啦。

  3.流动相:流动相中尽量加易挥发的盐,尽量不要加表面活性剂之类的,容易离子抑制,如果遇到离子抑制,可以试试把你的样品峰往后推推或者改变提取方法,也可以试试用APCI源。如果你的液相是低压混合的,尽量不要跑梯度,那样很费时间,如果没办法,一针又要走很长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切换,只测样品出峰前后的那段时间,这样可以保护质谱。但是如果你用粗柱子,较高流速的也可以考虑跑梯度,如API4000,但要尽量减小死体积。

  4.冲洗:冲柱子自然不用说了,低有机相和高有机相分别冲一定时间(各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吧),柱子保存在高有机相中。做完试验,冲源也是很重要的,也是低有机相和高有机相冲,但是时间可以不用那么长,你可以先冲源再冲柱子,或者两者分开冲,个人觉得分开冲好些,这样柱子上的脏东西不会进到源里面去啦。冲源的时候气可以关小些。

  七、

  1、样品必须过0.22um滤膜过滤,不得有颗粒物;

  2、样品溶剂,必须是色谱纯,至好和你的流动相比例一致;

  3、反相体系,不允许用正己烷之类极性弱的溶剂溶解样品并上样。

  4、水,自然是纯净水了;

  5、样品不允许含有金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要用洗洁精洗瓶子)、磷酸盐、硼酸盐等不挥发盐;

  6、淋洗液缓冲溶剂必须用可挥发的,如乙酸、乙酸铵、氢氧化四丁基铵等,色谱纯级别。

  7、样品pH5~7严禁含有无机或有机强酸强碱。

  8、六通阀处变三通,至好把没有信号的区域,切换到废液,这样减少源的污染

  9、定期振气、清洗离子源,换油。

看了要学会多总结与实践,慢慢领会其中道理,瑞盛科技可以帮忙,加油,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