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超级XY曲线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19-07-18):
前面用PLC 采集温湿度数据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想用组态王超级XY曲线控件把PLC采集到的温湿度数据生成曲线,并能保存和导出数据……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生成曲线,不知该如何解决,附图是我用组态王做的画面,命令语言不太懂,跟PLC 关联的两个变量,一个是D50温度值,一个是D22湿度值,这个要怎么设置啊,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回复……

我在线等……

网友A:
一号XY曲线.ClearAll();

一号XY曲线.AddNewPoint(0,30,0);

一号XY曲线.AddNewPoint(\\本站点\变量1,\\本站点\变量2,0);

上面变量1是X轴,上面变量2是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号XY曲线.ClearAll();一号XY曲线.Ad...

师傅您好,我安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但是曲线始终在实际值和30之间循环,如图所示,还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B:
if(\\本站点\M00==1)
{
if(\\本站点\M01==0)
xy.AddNewPoint( \\本站点\D50, \\本站点\D22 );

}

if(\\本站点\M02==1)
{
\\本站点\M00=0;
\\本站点\M01=0;
\\本站点\M02=0;
xy.ClearAl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本站点\M00==1){if(\\本站点\M...

王老师您好,我想要X轴作为时间轴,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本站点\M00==1){if(\\本站点\M...



就是温度和湿度随着时间的滚动画曲线,参考组态王实时趋势曲线控件,发现超级XY曲线控件中并未有时间轴的设置地方,所做程序无法随时间滚动绘制曲线,不知道这一步该如何实现,还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XY曲线, 不要用超级XY曲线。

网友A:
一号XY曲线.ClearAll();

一号XY曲线.AddNewPoint(\\本站点\变量1,\\本站点\变量2,0);

上面变量1是X轴,上面变量2是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号XY曲线.ClearAll();一号XY曲线.Ad...

因为温度和湿度的范围不一样,不能共用一个坐标轴,这样需要两个XY曲线图了,不过这也是一个办法,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2020-05-16):
你需要做一个时间轴的变量,累计时间+

网友D(2022-04-29):
引用 网友A:
一号XY曲线.ClearAll();一号XY曲线.AddNewPoint(0,30,0);一号XY曲线.AddNewPoint(\\本站点\变量1,\\本站点\变量2,0);上面变量1是X轴,上面变量2是Y轴,

大师,能指点下超级xy曲线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f(\\本站点\M00==1){if(\\本站点\M01==0)xy.AddNewPoint( \\本站点\D50, \\本站点\D22 );}if(\\本站点\M02==1){\\本站点\M00=0;\\本站点\M01=0;\\本站点\M02=0;xy.ClearAll();}

大师,能指点下超级超级xy曲线不?看你们的方法,我试了,还是不显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