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伺服驱动

楼主(2019-07-18):
有没有一种伺服驱动可以控制像ABB,安川,fanuc,库卡等机器人的电机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做的,某个厂商都想为自己的把客户留住。不可能那个厂商为了自己把自己客户资源丢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出现了伺服驱动器基本上都是整套出售。包括法兰。除步进电机之外

网友B:
伺服驱动专机专用,每家都想做出自己特点,唯独有相似之处,但是不能通用

网友C:
不用想了,这个设计到每个公司的算法,是不可能给你的

网友D:
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E:
所谓的万能驱动,也就是模拟量线性接口驱动器,可以是电压或电流线性控制,只要控制器输出线性控制量,皆可控制各种厂家使用线性接口的控制器。不管过去和现在这种接口驱动器还都大量使用着。缺点响应速度比较慢。二十年前模拟和现在的数字驱动器带有线性接口就是台万能驱动(通用驱动器)。

楼主所述的进口电机不能使用其他厂家的驱动器,原因就是电机位置与转速反馈使用的编码器,因为这些编码器都是各厂家LAN方式接口所以只能使用原厂驱动器。如果将这些电机编码器换成通用编码器也就能使用国产通用的驱动器。当然电机控制精度是降低了的。

网友F:
这个实现有难度,每个厂家产品参数都有些区别,一款产品同时涵盖这些功能有难度,估计也没人能做出来

网友G:
为了利润不可能通用,每家公司设计的东西性能也是不同的

网友H:
这个现在很多改造二手机器人的就是将电机的编码器换了用国产驱动器驱动

我看到有ABB、发那科,安川等等的改造

网友I:
不同厂家,伺服驱动器有所差别,万能的伺服驱动应该是暂时没有,毕竟专用的

网友J: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咯

网友K(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L(2019-09-25):
有想法,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通用接口协会

网友M(2023-07-31):
  试试现在的AI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