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改变

楼主(2019-07-18):
           记得有次被叫去修一个设备,原来运行的挺好,突然间有个动作开始停顿。

           到达现场后,先运行看看。发现机械手上料到位后,原来停顿0.3秒就返回原位,现在停3秒才返回原位,=。检查信号正常,电压正常,液压系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打开电脑, 插上数据线,调出程序,发现内部定时器由原来的0.3变成了3秒,把数值改过来,重新输入plc,开机,故障排除,机器正常工作!

         这个机器用的是LG公司的mk-s-120,是主板不带电池的那种,要说定时器不可能自己变,但是这次就是自己变了,那次之后,我又遇到过两次自己变程序的,从前人家说变程序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改了后机器一直正常工作。个人感觉这种毛病应该是plc内部质量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工作那么多年确实没有遇见过,一般程序是不会自己变的,你还是时间继电器设定值发生改变,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B:
这家伙居然自己改时间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