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161V中间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2019-07-18):
一个控制箱,回路中有4个就地操作箱,启动按钮(常开点)后面的线感应电非常厉害,不按下按钮的时候启动按钮后面有161V电压。这个电压能够驱动后面的继电器,出现误动作。中间继电器为施耐德RXM系列,线圈功率为0.9W。附近周围没有高频率的电力设备,好多天查不出原因,用摇表测量按钮盒与箱体之间的接线,绝缘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大家帮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目前为了不误动作,在中间继电器线圈上并接了一个大功率的中间继电器线圈)

网友A:
能首先说一下你们公司是什么供电系统吗?如果是TT供电系统,也就是PE和N是共用,常说的三相四线制。如果重复接地做的不好,就会出现“飘零”。也就是你这启动按钮未按下,检测后面一百多的电压,如果你暂时不能解决,就加一个欠压保护装置吧,把欠压保护继电器触点串联在启动回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首先说一下你们公司是什么供电系统吗?如果是TT供电系...

TN-S供电系统,三相五线。控制箱是工程塑料材料,箱壳不接地,箱内地排接了供电系统里面的PE线,又从环网接地的扁钢就地接地。现场按钮箱也是工程塑料材料,没有外壳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能首先说一下你们公司是...

如果让你去找出零线带电点,估计很费时间,就搞一个电压保护器吧,把该保护器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线圈直接接到启动回路,按下启动按钮,检测有没有过压或者欠压,没有就正常启动,否则就无法启动

网友A:
产品回路类似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