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蜂鸣档测通断,断断续续的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18):
万用表蜂鸣档测通断,断断续续的响是什么意思

吱吱的

网友A:
看看万用表红黑表笔是不是出现松动了,或者是万用表内部虚焊,造成接触不良,所以出现断断续续

楼主:
不是所有的,是测有的线的时候会断断续续的响,正常的线会连续的响

网友B:
断断续续响声,在判断电表正常的情况下说明导线内部金属线已经折断,测量时观测表的数值不断地在变化根本不能测量固定阻值一直是动态的,就是使用指针式电表同样表现为指针漂移。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

引用 网友B:
断断续续响声,在判断电表正常的情况下说明导线内部金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