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DeviceNet通讯问题

楼主(2019-07-18):
  本人是刚入门的小白,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请各位指点

  比如三台abb机器人用devicenet通讯,一台主站,两台做从站                                                                       1、主站、从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能用主站来做什么,可以用主站控制从站吗 ?

2、机器人的IO板的地址还有用吗,三台机器人的信号是个什么关系,是整体的,还是分开的

想不明白,对这个缺乏一个整体的概念,也找不到相关的一些资料,各位有这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求推荐,感激不尽!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1.主站可以控制从站的一些动作。2.I/O板是和PLC进行交互的,但是需要楼主进行配置,同时也可以和从站进行配置

网友B:
一般应该是一台主PLC下挂两个远程模块站,因为节约成本。程序都是在PLC里,所有命令也由PLC发出。如果一个从站掉网了,PLC会报警提示,并不影响其它两台机器人工作。如果PLC掉网了,三台机器人就都不能工作了。

网友C:
主站主要执行命令,从站接收指令然后执行

网友D:
主要控制在主站,从站主要是配合主站完成相关动作及数据交互

网友E:
我们是日本电线原厂,有匹配DVN系列的线材,有需要可以联络我。

网友F: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G:
我们最近也正好有个ABB的项目,主站可以控制从站但是看你的相互关系吧。我感觉最主要还是几台机器人之间的相互交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该是一台主PLC下挂两个远程模块站,因为节约成本...

如果是要用plc做主站,机器人做从站,机器人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H(2022-11-28):
  本人是刚入门的小白,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请各位指点

  比如三台abb机器人用devicenet通讯,一台主站,两台做从站

1、主站、从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能用主站来做什么,可以用主站控制从站吗 ?

答:要通过DeviceNet主站控制从站,从站主要是配合主站完成相关动作的执行及数据交互,另外也要确定总线平台是不是直接用DeviceNet,还是接入其他协议的PLC,具体是什么协议?是否还要将ABB机器人通过PLC来做逻辑控制?

2、机器人的IO板的地址还有用吗,三台机器人的信号是个什么关系,是整体的,还是分开的

想不明白,对这个缺乏一个整体的概念,也找不到相关的一些资料,各位有这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求推荐,感激不尽!

答:机器人的IO板和DEVICNET主站进行数据交互的,可以将IO板当从站来配置,另外看有没有用PLC,如果有PLC,可以参考对应PLC的设置。三台机器人的信号可以将IO的数字输入信号与系统的控制信号关联起来,就可以对系统进行控制(例如,电机开启、程序启动等等)。系统的状态信号也可以与数字输出信号关联起来,将系统的状态输出给外围设备作控制之用。参考下图,具体可以参照ABB机器人操作手册。

如果现场PLC是用的西门子的,可以选用中科易联HT3S-PNS-DNS来与ABB的DeviceNet机器人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交互,实现ABB的DeviceNet机器人成功接入西门子的Profinet协议的PLC(S7-1500/S7-1200系列PLC)

如果现场PLC是用的AB的,可以选用中科易联HT3S-EIS-DNS来与ABB的DeviceNet机器人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交互,实现ABB的DeviceNet机器人成功接入AB的EtherNet IP协议的PLC(AB ControlLogix 1756系列PLC

如果现场PLC是用的倍福的,可以选用中科易联HT3S-ECS-DNS来与ABB的DeviceNet机器人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交互,实现ABB的DeviceNet机器人成功接入倍福的EtherCAT协议的PLC(倍福CX9000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