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_EKB_Install安装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19):
安装了step7V5.6 和 TIA portal V 15, 进行授权是总是出现如图的提示,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软件在启动时,读取系统的配置作为参数,估计其中一个参数是不正确的,在<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操作系统中,这个能常见。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该软件有一些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功能。需要注册或是购买。"
以上是一个论坛里面找到的答案,楼主你安装时候尽量在断网情况下试试看

楼主(2020-09-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在启动时,读取系统的配置作为参数,估计其中一个参数是不正确的,在<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操作系统中,这个能常见。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该软件有一些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功能。需要注册或是购买。" ...



谢谢兄台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