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软件中如何设置条形码下面的字符间距?

楼主(2019-07-19):
条形码有两部分组成,上面是黑白条图案,用于扫描设备的识别,下面是条形码数据,方便在没有扫描设备的情况下可以手动去搜索相关的信息。一般用条码打印软件制作条形码,下面的条形码数据间距是自动生成的,而在条码打印软件制作的条形码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手动设置这些字符间距,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如何自定义条码字符间距。

在条码打印软件中制作一个条形码,在条码属性中可以修改条码数据。

在条形码的“图形属性”-“文字”选项中可以直接修改字间距,根据自己的需要手动设置字间距。

当然还可以把条码数据选择两端对齐,这样条形码数据就会根据条形码的宽度平均分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选择两端对齐之后,再设置字间距就是无效的。

在条码打印软件中还有另一种方法也可以修改条形码字符间距,是通过格式化的方式来实现,还是在条形码属性的“文字”选项中,设置格式化,条码数据有多少位就输入多少个输入英文的问号“?”,然后你就可以在问号之间加空格,在哪加空格,加多少空格,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也可以加其他自己需要的字符,不影响条形码的识别)

以上就是在条码打印软件中自定义设置条形码下面的字符间距的几种方法,条码打印软件不论是条形码的字符间距设置还是条形码的数据输入,或者条形码的类型选择都是非常方便灵活的,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