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电力变压器的选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07-19):
如何选择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电力变压器需要注意事项

1.防止变压器过载运行

    如果变压器长期过载运行,会引起线圈发热,使其绝缘逐渐老化,造成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及油的分解。

2.保证绝缘油质量

    变压器绝缘油在储存、运输或运行维护时。若油质量差或杂质、水分过多,会降低绝缘强度。当绝缘强度降低到一定值时,变压器就会短路而引起电火花、电弧或出现危险温度。因此,在运行中,应对变压器定期化验油质,不合格的油应及时更换。

3.防止变压器铁芯绝缘老化损坏

     铁芯绝缘老化,会使铁芯产生很大的涡流,引起铁芯长期发热,进而造成绝缘老化。另外,固定变压器的螺栓套管损坏也会加剧这一过程。

4.防止检修不慎破坏绝缘

    变压器检修吊芯时,应注意保护线圈或绝缘套管,如果发现有擦破损伤,应及时处理。

5.保证导线接触良好

    线圈内接头接触不良,线圈之间的连接点、引至高/低压侧套管的接点及分接开关上各支点接触不良,会产生局部过热,破坏绝缘,发生短路或断路。此时产生的高温电弧会使绝缘油分解,产生大量气体,进而使变压器内的压力增大,当压力超过瓦斯断路器保护设定值而不跳闸时,会发生爆炸。

6.防止电击

    电力变压器的电源一般通过架空电线传输,架空电线很容易遭受雷击,使得变压器因击穿绝缘而烧毁,所以应该增加避雷装置。

7.短路保护要可靠

    变压器线圈或负载发生短路时,变压器将承受相当大的短路电流,如果保护系统失灵或保护值设置过大,就有可能烧毁变压器。因此必须安装可靠的短路保护装置。

8.保持良好的接地

    对于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系统,变压器低压侧的中性点要直接接地。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会出现电流。当这一电流过大而接触电阻又较大时,,接地点就会出现高温,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质。

9.当变压器运行时,应监视其温度的变化。如果变压器线圈导线是A级绝缘,其绝缘体以纸和棉纱为主,则温度的高低对绝缘和使用寿命的影响很大,如温度每升高8℃,绝缘寿命要减少50%左右。变压器在正常温度(90℃)下运行时,则寿命约为20年;如温度升至105℃时,寿命仅为两年。因此,当变压器运行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冷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通风,已达到降低变压器温升的目的。

网友A(2022-06-08):
感谢分享哦,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