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自动切管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9-07-19):
一、简介

该吸管切管机由将纸带旋转拧成吸管和吸管定长切割两部分组成,采用追剪的方式切割吸管。具有操作简单、调节方便、性能可靠、效率高等优点。

二、工艺要求

1、吸管成型部分

由一个变频器控制皮带将纸带拧成吸管,并用胶水粘住。由轴心和导辊两个伺服电机匹配送料速度,防止吸管变形。

2、吸管定长切割部分

由伺服电机和编码器配合,做追剪的功能,实现送料不停定长切割的功能。

三、方案

该控制系统主要采用维控人机界面LEVI700LK,PLC主机采用LX3VE-1616MT4H、模块采用LV3V-16EYT构成。

简要方案如下:用PLC实现外部信号的输入、控制变频电机转速;用触摸屏实现设备的操作、数据调整与监控;变频器用于控制电机转速。

四、方案优势

1、维控LEVI700LK触摸屏经济实用、显示直观、反应灵敏、操作方便。

2、维控LX3VE-1616MT4H PLC发出高速脉冲信号、运算速度快、控制精度高,定位准确。

五、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1、运行主画面:此画面包括切割定长长度设置、轴心与导辊的速度比设置、产品产量与清零、当前速度显示与切割气缸的选用等

2、手动画面:对设备进行手动控制

3、系统参数画面:各轴的丝杆螺距、各轴细分、各轴限位等参数

4、IO画面:查看各个输入输出点的状态

PLC部分程序:

追剪曲线生成部分

1、正向曲线

2、反向曲线

六、工程总结

1、根据工作流程编程

2、建立飞剪曲线时,要注意同步区位置指的是主轴脉冲,而不是从轴脉冲。在设备运行中不能修改凸轮表格。

3、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转速。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转速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